pads能在win7旗舰版(64位)装成功么,急需要用pads,急急

楼主(2013-04-24):
pads哪个版本能在win7旗舰版(64位)上安装并破解成功?有的话麻烦前辈们给个网址我。我在win7旗舰版(64位)试过安装pads9.0和pads2007多次,但是没有成功。我急需要pads,希望前辈们指点指点,小辈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我已经成功在64位win7上安装了PADS9.5和Allegro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成功在64位win7上安装了PADS9.5和Allegro16.5

用的时候PADS9.5有没有什么功能不能实现?是好的话,麻烦给个下载地址,和安装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PADS9.5有没有什么功能不能实现?是好的话,麻烦给个下载地址,和安装方法,谢谢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highlight=PADS9.5   完全兼容!!

网友:
    下載了  謝謝喔 在檔案用右鍵  以管理者身分 執行 就行了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PADS9.5有没有什么功能不能实现?是好的话,麻烦给个下载地址,和安装方法,谢谢

    下载的地方很多,百度一下就可以了,楼上也给了连接。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发给你。
我上传个和谐文件,有需要就下吧。

    安装很简单,一路next,安装完product后,运行附件的MentorKG文件,耐心等等,就可以生成
    License文件,另存就好了。

然后在环境变量里添加: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是你的License的存放目录,例如C:\MentorGraphics\9.5PADS\LICENSE.TXT

ok,搞定!

    听说论坛禁止发和谐文件之类的,所以附件删除了,要的留邮箱吧

网友:
    完全不存在问题,完美运行,我都用了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地方很多,百度一下就可以了,楼上也给了连接。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发给你。
    我上传个和谐文件, ...

老大传个PADS9.5的和谐文件 win7 64

bliao2006@163.com

十分感谢!!

网友:
    那个很好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地方很多,百度一下就可以了,楼上也给了连接。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发给你。
    我上传个和谐文件,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麻烦你发给我文件或者网址,邮箱511726283@qq.com

网友:
    麻烦给我发下吧!!!!

网友:
    yanerweng@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2013-06-24):
    楼主安装成功了吗?求链接!

网友B:
    PADS9.0以上的64和32位都可以装成功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B:
PADS9.0以上的64和32位都可以装成功

我安装的PADS9.0(win7 32位旗舰版的),在安装之前是要把环境变量
Path 的值复制在文本上,修改为xx,最后安装完成后,在把xx删掉,替换为之前复制在文本上的,就ok了

网友:
安装过 安装了AD14 PADS9.5 ALLEGRO16.6 protel99se

网友(2014-06-06):
    我的是Win7 64位专业版,装PADS 9.3一直使用中

网友C(2015-03-09):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成功在64位win7上安装了PADS9.5和Allegro16.5

为什么我在这个系统情况下,安装PADS9.5后打开只能以演示模式?如果安装pdf上面的方法步骤外,还要设置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在这个系统情况下,安装PADS9.5后打开只能以演示模式?如果安装pdf上面的方法步骤外,还要设置其 ...

    破解不成功!

网友(2015-06-13):
    我的装了,他说要什么RS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