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有一些快捷键没法用?比如F4、CTRL+F

楼主(2013-04-24):
cadence 16.3有一些快捷键没法用?比如F4、CTRL+F;
而且查找原件的那个就是CTRL+F,
在按照:
选中.dsn--edit--Find
也无法使用

网友:
關於 CTRL+F  快捷键,這是 ORCAD 新版設計問題(針對 ORCAD 16.3 版以後),要先關閉標題欄上的搜索列(在OPTIONS -> Preferences -> Miscellaneous 裡面設定),然後用才可以用 CTRL+F 去搜索,否則會跳到搜索欄請你填資料。

ORCAD 本身就有一些是固定的快捷键,在新舊版本會有小差異,只要習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