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 CAD10.5中总线的绘制

楼主(2013-04-24):
总线如何绘制,如何使总线成45度或135度角度。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88-1-1.html 裡面 6 樓的方法可以試試看。
我個人通常是用放置 Bus Entry  來做 45 度或 135 度轉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88-1-1.html 裡面 6 樓的方法可以試試看。
我個人通常是用放置 Bus En ...

谢谢!此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此问题已解决。

放好了总线与总线entry后,拖动总线entry(总线与总线entry没有连接起来)这是哪里的问题还是要在哪设置。

网友:
不要想太多,不能移動那就重畫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