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吉米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24):
  hello,听说你很久了,有个疑问,想让您帮我解释一下,就是关于你上次参加IPC大赛的时候,你用pads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连等长都做完了!!!我很震惊,所以我想问:
   您在用pads做等长的时候没有觉得卡吗?还是哪边需要设置一下?我自己做的时候是把长度管理器打开的,望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脑配置的问题?
我08年的老电脑,只有1G内存,用9.3确实有点卡,外面加了条2G的内存,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脑配置的问题?
我08年的老电脑,只有1G内存,用9.3确实有点卡,外面加了条2G的内存,快多了。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吧,我们公司的电脑配置还是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