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偏置电路

楼主(2013-04-24):
    1.下图的这个零偏置放大电路,在G极用个1M的电阻,怎么就能够把G极偏置为与S极相同的0V呢?
    2.当有信号输入时,S极接地依旧为0v,那G极应该不是0V了吧?那这是零偏置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我只笑笑,不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笑笑,不说话。

    小弟不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笑笑,不说话。

笑而不语

网友B:
    还真不明白什么叫做零偏置放大电路,LZ能解释下什么叫零偏置吗?

1.G极接的是输入信号,跟零偏置有什么关系?关键是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是个脉冲信号,当然是0~VIN变化的;
    2.这个是NMOS管,当VIN为零时,vout也为0。当vin=vin时,vout=vdd。这就是个放大电路啊,跟零偏置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不明白什么叫做零偏置放大电路,LZ能解释下什么叫零偏置吗?

1.G极接的是输入信号,跟 ...

这就是传说中的零偏置源极接地放大电路,G,S极点位都为oV,无信号输入时漏电流为Idss,有信号时,输出就是Rd上电压的变化

网友:
    问题你的电阻是1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