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图&Attributes

楼主(2013-04-24):
本人新手,平时用的pads。我在做焊接图时,发现有些Attributes是错的,但又不知道如何改过来。而且,我不清楚Attributes是否等同于Values,其次,Attributes参考设计号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和区别,又或者Attributes是不是在和创建CAE封装时有联系,谢谢?

网友:
简单理解,Attributes就是原理图中的Value值。要在PCB中修改只需修改原理图value值,再通过ECO比较就OK了。 PS:比较ECO是注意ECO的选项选中比较Attrib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