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两款芯片

楼主(2013-04-24):
如题,因项目需要用到两款芯片,一颗是RGB888转HDMI,另外一颗是HDMI转RGB888的芯片。请有用过不错的兄弟们推荐下!最好是附上规格书,谢谢!

网友:
联阳半导体倒是有几颗芯片,可以自己去查查。

网友(点评):
Really ??? RGB888 (DPI) 喔~不是 VGA!

网友(点评):
我是看到這類的產品不是 Silicon Image 就是 Analog Device,所以有點小懷疑。但如果前輩知曉型號,就請指點一下迷津。^_^

网友A:
Full HD = 1920 x 1280 x 60Hz = 147.456MHz
1080p = 1920 x 1080 x 60Hz = 124.416MHz
720p = 1280 x 720 x 60Hz = 55.296MHz

Front Porch 和 Back Porch 不算就要這麼大的頻寬了!

樓主想要什麼樣的解析度(Resolution)?

看過 RGB(DPI)界面的時脈大都不超過 100MHz。720P 應該是擠得下,再不然是 1080i@60Hz 或是 1080p@30Hz。

但我還是沒有芯片可提供,希望其他前輩指點了。

网友:
Silicon Image HDMI Transmitter with 24 bit RGB Input

SiI9022
HDMI 1.4a transmitter with 24-bit RGB input

SiI9024
HDMI 1.4a transmitter with 24-bit RGB input and integrated HDCP support

對不起!我沒有芯片資料。

网友:
NXP HDMI Transmitter with 24 bit RGB Input

TDA9981B
HDMI 1.2a transmitter with 24-bit RGB input

网友A:
Silicon Iamge Dual HDMI Receiver with RGB Output

SiI9135
Dual HDMI 1.3 receiver with 30-bit RGB output

接收芯片看到的大多是雙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licon Iamge Dual HDMI Receiver with RGB Output

SiI9135

谢谢超级狗同志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ll HD = 1920 x 1280 x 60Hz = 147.456MHz
1080p = 1920 x 1080 x 60Hz = 124.416MHz
720p = 1280 x 72 ...

需要的是1080P的芯片

网友:
Analog Device Dual HDMI Receiver with RGB Output
AD9388A
Dual HDMI 1.3 receiver with 30-bit RGB output

网友:
联阳半导体的IT6604倒是用过,AD的价格太贵。

网友:
Features
ƒ Single-link HDMI 1.4 receiver
ƒ Pin compatible with IT6603
ƒ Compliant with HDMI 1.3, HDMI 1.4a 3D, HDCP 1.4 and DVI 1.0 specifications
ƒ Supporting link speeds of up to 2.25Gbps (link clock rate of 225MHz).
ƒ Supporting all the primary 3D formats which are compliant with the HDMI 1.4a 3D specification.
Š Supporting 3D video up to 1080P@50/59.95/60Hz, 1080P@23.98/24/29.97/30Hz,
1080i@50/59.94/60/Hz, 720P@23.98/24/29.97/30Hz, 720P@50/59.94/60Hz
Š Supporting formats: Framing Packing, Side-by-Side ( half ), Top-and-Bottom.
ƒ Video output interface supporting digital video standards such as:
Š 24/30-bit RGB/YCbCr 4:4:4
Š 16/20-bit YCbCr 4:2:2
Š 8/10-bit YCbCr 4:2:2 (ITU BT-656)
Š 24/30-bit double data rate interface (full bus width, pixel clock rate halved, clocked with both
rising and falling edges)
Š Input channel swap

目前我用的是IT6603,但是芯片跑起来太烫,所以想找功耗第一点的!
这颗是什么芯片,功耗和价格怎么样?
不錯!應該是便宜又好用。學習了!

网友A:
目前我用的是IT6603,但是芯片跑起来太烫,所以想找功耗第一点的!

------------------------------------------------------------------------------------

不是我吐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用的是IT6603,但是芯片跑起来太烫,所以想找功耗第一点的!

----------------------------------- ...

應該是 IT6604,加了 3D 功耗應該只會更大。

IT6604: Single-Link HDMI 1.4 Receiver with 3D Support

-Single-link HDMI 1.4 receiver
-Pin compatible with IT6603
-Compliant with HDMI 1.3, HDMI 1.4a 3D, HDCP 1.4 and DVI 1.0 specifications
-Supporting link speeds of up to 2.25Gbps (link clock rate of 225MHz).
-Supporting all the primary 3D formats which are compliant with the HDMI 1.4a 3D specification.
 ‧Supporting 3D video up to 1080P@50/59.95/60Hz, 1080P@23.98/24/29.97/30Hz, 1080i@50/59.94/60/Hz, 720P@23.98/24/29.97/30Hz, 720P@50/59.94/60Hz
 ‧Supporting formats: Framing Packing, Side-by-Side ( half ), Top-and-Bottom.

网友:
我是沒其它家的芯片資料,但從建議原理圖看。

Analog Device AD9388A 的電源幾乎都接 1.8V,這顆的功耗應該蠻低的。

Analog Device 的芯片業界馳名,貴是有道理的!

网友(点评):
东西是好,但是它有两个缺点:贵和交货周期太长了,我曾经因为Analog Device的芯片交货周期过长造成修改设计的情况,有点怕了,呵呵

网友:
我只說它貴是有道理的,沒說它交期長是有道理的!

您的意見小弟完全同意。

网友:
其實 Silicon Image 應該和 Analog Device 差不多!

网友:
这两颗如何?

网友(点评):
看起来是不错,不过这不也是联阳的么?跟IT6603区别大么?

网友:
没对比过IT6603,不知道区别如何,您可以自己看看。
不过我们用起来不会烫就是了。

ANX7150 Datasheet Rev1.3.pdf

2.21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4, 下载积分: 威望 -5

568.3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4,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2014-06-29):
谢谢超级狗同志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