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求救

楼主(2013-04-24):
我用的是cadence16.5版本,一开始用得好好的。但今天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在allegro中导入网表后,准备进行手动放置元件却发现点击place-》manually后窗口却没有弹出,导致我无法进行手动放置元件。而快速放置元件却没有问题。我重装软件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想问问论坛里的各位朋友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先谢谢了。

网友A:
看下下边和右下角的命令状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下边和右下角的命令状态是什么?

你是说我的应用模式吧。但我把它设为placement、etchedit、generaledit。。。这些模式都还是无法弹出放置元件的窗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的应用模式吧。但我把它设为placement、etchedit、generaledit。。。这些模式都还是无法弹出放置 ...

问题解决了,哈哈哈
出现这样问题是这样的,昨天我 接了两个显示器,然后把这个窗口拖到另一个显示器了,所以窗口弹不出来了(其实是弹出在另一个显示器了),呵呵,玩双显示器的后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哈哈哈
出现这样问题是这样的,昨天我 接了两个显示器,然后把这个窗口拖到另一个显示器了, ...

做设计的用大屏幕的显示器和双屏显示器,甚至三屏显示器最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