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拼版问题?

楼主(2013-04-24):
各位: 问问大家用pads是如何拼版的, 如果用350是怎么操作???

网友:
直接在autocad里面拼板,导出DXF文档,然后直接导入PCB

网友:
我公司使用allegro和pads。所有拼版必须使用allegro做,出274x文件。

网友:
autocad里面拼板即可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CAM350里可以自动拼版,建议LZ下CAM350拼版教程看。。

网友:
    都是請板廠做  並板

网友:
    我们都是板厂拼版的

网友(2013-06-13):
    我们都是叫板厂自己拼的啊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07
cam拼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