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导入网表是按照原理图页来的?

楼主(2013-04-24):
有没有人试过导入网表是按照原理图页来的? 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所画的板元器件比较多,布局要在原理图与PCB图之间不断切换来,很麻烦,又浪费时间,现在有个想法是,想将各页的原理图的器件在导入网表时各放到一个单独角落里吗,这样布局就方便很多,省下很多时间。我今天试试了下,可是在按照分页 生产网表时,.brd板不能更新,出现下图的错误,这问题怎么解决,求有经验的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分页的话,那些网络接口就不好处理了。这个操作有风险。

网友B:
分页导入网表没听说过,不过你的目标很容易实现啊,导入网表之后,分页放置元件不就行了吗

网友:
分页放置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页的话,那些网络接口就不好处理了。这个操作有风险。

那像那些画电脑主板的,如果不是分页画,那岂不是画的时间更长?我觉得分页是可行的,这可能需要很有经验的人来画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像那些画电脑主板的,如果不是分页画,那岂不是画的时间更长?我觉得分页是可行的,这可能需要很有经验 ...

按页导入网表?应该不可以吧,我没试过。
不过可以给每一页的元件设置一个属性,然后在放置的时候再按照这个属性来放置依次放置,这样也能实现你说的这个意思

网友:
分頁擺零件是本來就有的功能 , 為何需要分頁載入 netlist ? 更何況有些 net 是跨好幾張圖紙 , 那這樣的衝突你要怎麼處理?

网友:
可以按页放置  过程有点复杂    我觉得还是按room属性放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页导入网表?应该不可以吧,我没试过。
不过可以给每一页的元件设置一个属性,然后在放置的时候再按照 ...

怎么都理解错了呢?也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导入网络表后,点击'quickplace',器件的摆放能够按照原理的每一页单独放一个区域里。而不是说一页一页的导入PCB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都理解错了呢?也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导入网络表后,点击'quickplace',器件的摆 ...

就是要添加一个属性Page,然后分别给对应的页码相同的值,再倒入网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添加一个属性Page,然后分别给对应的页码相同的值,再倒入网表就可以了

导不进去啊

网友D:
16.5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像那些画电脑主板的,如果不是分页画,那岂不是画的时间更长?我觉得分页是可行的,这可能需要很有经验 ...

按照分页导网表似乎不太好。还是一次全部导出整个原理图的网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页导入网表没听说过,不过你的目标很容易实现啊,导入网表之后,分页放置元件不就行了吗

对,我想目的就是想分页放置元器件,但是无论我怎么操作就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DRC时,报告中说原理图有问题,我将每一页的元器件设置了‘page’属性后,错误更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是我进行DRC的一些设置和错误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5

16。3 ,不知道你们的分页放置元器件是所弹出的对话框是否与我的一样,如图

网友:
    分頁擺件是做的到,這個方法昨天才用過.
    應該是你的線路轉出的page有問題

网友:
    你一次性导进去之后再整页整页的抓开放着不也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想目的就是想分页放置元器件,但是无论我怎么操作就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在DRC时,报告中说原理图有 ...

你的DRC都没有通过,先把错误改完了,place那里就会出来了

网友:
    通过设置room属性来操作!!

网友:
我刚好在书上看到了,试了下可以的,
1.打开原理图,选择一页原理图,同时选择Edit——Browse——Parts,弹出对画框中选择后缀有(Preferred)——选择OK。2.选取这一页所有元器件后再次选择Edit——Properties——New新建属性,属性名字为page值为ddr保存设置
3.按照正常出网表,在弹出出网表对话框里进行如下设置:Setup——Edit——在Allefro.cfg里面加一行“PAGE=YES"
4.按照正常顺序出完网表。
5.进入pcb导入网表时勾选Creat user-defined properties,网表导入成功。
6.在使用Quick place——,选择Placeby property/value单选按钮,就可以选择page属性来放置器件

    (Preferred)——

    (Preferred)——

网友:
我刚好在书上看到了,试了下可以的,
1.打开原理图,选择一页原理图,同时选择Edit——Browse——Parts,弹出对画框中选择后缀有(Preferred)——选择OK。2.选取这一页所有元器件后再次选择Edit——Properties——New新建属性,属性名字为page值为ddr保存设置
3.按照正常出网表,在弹出出网表对话框里进行如下设置:Setup——Edit——在Allefro.cfg里面加一行“PAGE=YES"
4.按照正常顺序出完网表。
5.进入pcb导入网表时勾选Creat user-defined properties,网表导入成功。
    6.在使用Quick place——,选择Placeby property/value单选按钮,就可以选择page属性来放置器件

网友:
    我刚好在书上看到了,试了下可以的,
    1.打开原理图,选择一页原理图,同时选择Edit——Browse——Parts,弹出对画框中选择后缀有(Preferred)——选择OK。
2.选取这一页所有元器件后再次选择Edit——Properties——New新建属性,属性名字为page值为ddr保存设置
    3.按照正常出网表,在弹出出网表对话框里进行如下设置:Setup——Edit——在Allefro.cfg里面加一行“PAGE=YES"
4.按照正常正常步骤生成网表后在pcb内导入网表勾选,Create user-defined propwrities.
    5.网表导入后使用Quick place命令选择Place by property/value单选按钮就可以选择page 属性及不同页的VALUE
值来放置器件

网友:
    走正道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3 ,不知道你们的分页放置元器件是所弹出的对话框是否与我的一样,如图

应该选择第一个吧!按照Page的属性,value值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