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大们指导一个关于建封装的save指令问题!!

楼主(2013-04-25):
各位大大们:在自动建封装完成时,我采用了一个save指令,但是发现只存一下*.dra的文件,器件的*.psm,不会自动存出来是否我用的指令有问题??
下面是我用的保存的指令,是否还需要增加别的指令??
axlSaveDesign(?design name )

请大大们指导一下!!

网友:
好像是axlShell("create symbol")或者干脆调脚本

楼主:
收到,谢谢!!

昨天我调试了一下!也是用 axlSheel("save") 指令完成了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