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ADS9.5版本排阻Xnet的如何做,元件名称是RN?

楼主(2013-04-25):
pads9.5版本排阻Xnet的如何做,元件名称是RN?点击关联网络设置属性,选择网络查看没有关联到一起?

网友:
同顶!排阻关联不上

网友:
据说此功能只有正版的才行。

网友(2013-07-30):
真要正版才可以吗?

网友(2015-01-1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呀,RN不行,R就可以,真的要正版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