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功能丢失

楼主(2013-04-25):
求助各位:  在padsLayout中,丢失的功能有:(Ctrl+鼠标滑轮  放大缩小功能,Ctrl+C,Ctrl+V功能,F2链接属线,F4切换层,Home显示全图 等功能。。(这些功能以前是有的)
 我尝试过重装软件,但是故障依旧。 所有判定是设置问题!  是吗??
在选项中有无 “恢复系统设置” 功能??

网友A:
view-->toolbar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set all 试试。

网友:
也可能是跟其他软件的快捷键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toolbar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reset all 试试。

真的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