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out 疑问。

楼主(2013-04-25):
如图所指。这种效果在pads 的PCB里应该怎样表示呢?
感觉像是斜着挖空的铜片,但是怎样才能挖出这样的效果呢?与keepout的设置有关吗?
(图中PCB为二合一TV板卡电源与非电源部分中间的隔离带。工程说用白油不好看,想做成图片上的效果。小女子愚昧,求指点……)

箭头所指是如何做出来的。

箭头所指是如何做出来的。

网友A:
    在阻焊上面画就行了!SOLDMASK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阻焊上面画就行了!SOLDMASK里!

能详细一点告诉我怎么画吗?谢谢……

网友A:
    给你,在层上画就可以了

网友B:
    何必纠结这个呢,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特色,CVT的板,哈哈

网友C:
    图上那条铁轨一样的阻焊是为了在布线时能够清楚地看到要隔离的空间用的。估计你们工程他不会或懒得设置规则,才用那个代替。这种效果有没有对产品性能,安规都没影响。画也不难,选2D线,在阻焊层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那条铁轨一样的阻焊是为了在布线时能够清楚地看到要隔离的空间用的。估计你们工程他不会或懒得设置规则 ...

    确实没影响,纯粹是为了美观……而且也不是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来做,现在就是好奇,这东西是怎么画出来的……
我截了几个图,你们看,图1 是样机上的隔离线,每一段都是有棱有角的。而图2 我们选用的2D Line 两端是成圆弧形的(图3,放大的2D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纠结这个呢,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特色,CVT的板,哈哈

    学无止境嘛……看见自己不会的,都想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只看了这一角图片,就能断定这是哪的板……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在层上画就可以了

回复同七楼……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没影响,纯粹是为了美观……而且也不是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来做,现在就是好奇,这东西是怎么画出来的… ...

我把2D Line摆在 solder mask top/bottom 后,在周转圈一圈禁止铺铜,把两端的圆弧切掉……这样做出来跟上面那个样板就一样了吧……

网友C:
    2D line是line,禁止铺铜是copper,能有效果么?你图片上的那些并没有切掉两端的圆弧,而是用一个框盖上了,重叠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2D line是line,禁止铺铜是copper,能有效果么?你图片上的那些并没有切掉两端的圆弧,而是用一个框盖上了, ...

 那肿么做才能切掉那个圆弧喔……

网友:
    你10层图片上的禁止铺铜,同样位置,用2D Line摆在 solder mask top/bottom 再画一个横线就是了。

网友:
    用COPPER画一个你需要的形状(无圆弧),在阻焊层上拷贝就好啦!你试试,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亲们,我最后做出来的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一直把隔离带上面的绿油当成了2D Line.严重理解错误……

网友D(2013-06-16):
小妹子,你的板子最后做出来的效果跟CVT的那个隔离带一样了吗?

网友D:
我也是做TV硬件的,平时也要画板,近来可能也要上V59的三合一板。
下图我在Solder mask Top/Bottom上增加2D LINE后画得的结果,下图打样时画一下这个效果看看!

我测试了一下,在Solder mask Gerber

我测试了一下,在Solder mask 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妹子,你的板子最后做出来的效果跟CVT的那个隔离带一样了吗?

做出来了。。 2D LINE放在阻焊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做TV硬件的,平时也要画板,近来可能也要上V59的三合一板。
下图我在Solder mask Top/Bottom上增加2 ...

是的捏。就是这种效果……我还有一个样板打板时把2D LINE勾掉了。结果啥也没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