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的排阻折中办法。(暂时代替)

楼主(2013-04-25):
    XNET研究了2天,最后只能找个折中的办法,算是可以暂时代用,期待高手解决本质问题。
如图,ECO加了4个电阻,可以生成关联组。在长度里查看已经布线的长度做等长。然后在删除电阻。粉红色的是已经添加关联网络但是无法成立关联组。OVER。

网友A:
    占个沙发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再说

啊哈哈。毒女还是那么性子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哈哈。毒女还是那么性子急呢!

 是啊 ,我的性格确实是有点急。,想把明天的事今天都做了

网友: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淡定。

网友:
    谁教我如何生成关联组?

网友B(2015-01-19):
    我的关联是单个电阻OK,排阻就是不行呀,有好方法请你指教!

网友:
    用这种方法试试

    排阻网络关联 元件库门的使用.pdf

网友(2018-04-18):
引用 网友B:
我的关联是单个电阻OK,排阻就是不行呀,有好方法请你指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