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走线加粗的办法

楼主(2013-04-25):
点击COPPER将走线画个区域圈起来,然后再将区域网络设成与直线网络一致,这样可以将直线设置为很粗,这个办法可取吗?

网友:
这种可以,不过你要把铜锁住,要不然已更新铜就丢失了

网友:
我经常用来加粗电源线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就是copper,铺铜,目的就是加粗线路。

网友:
    可以,一般有些电源线经常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