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设置颜色显示优先级?

楼主(2013-04-25):
比如关掉opengl后,走线和pin不同颜色,这个时候在pin里的走线是看不到的,被pin的颜色盖住了,能不能通过设置把etch放在pin上面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pin.

谢谢你,不过不想用这个方法,空心pin看着有点不习惯

网友:
哎呦,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我一个疑问:为什么布线时,有时候能看到pin中走线,有时候看不到,现在一想,好像真的是opengl经常开关.谢谢楼主了.
同问楼主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