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6.x中过孔、通孔焊盘的flash焊盘如何分别建立?

楼主(2013-04-25):
           pcb中使用负片,通孔焊盘、过孔的尺寸各不相同,但规则中并不能按孔的尺寸建立flash焊盘,设置一个规则并不能满足不同尺寸的孔的需要,例如10/20mil的孔,设置规则PlaneClearance 15mil就合适,PlaneConnect 选relief的设置如图。
但是这个规则对40\80的打孔就完全不合适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按孔的尺寸建立不同的flash焊盘吗?

网友:
    这个是个好问题....
    通孔焊盘的问题可以解决,不过就是麻烦点,你可以去class里面把所有大小一样的通孔焊盘进行归类.然后在PlaneConnect下设置class规则就好了...
可是过孔是个问题,这个我再研究研究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