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PADS Layout能不能把丝印的信息导出来

楼主(2013-04-25):
有没有人知道pads Layout能不能把板子丝印的信息导出来,然后导到另一个板子后调整。就是这样可以实现像CDS那样把调整丝印的工作分开

网友:
这个关了没用的层,效果一样吧

网友A:
可以!
先讲需要导出的丝印出成GERBER然后在CAM350里将丝印输出成DXF,在AUTOCAD里确认尺寸没有错误后再导入pads以2D-LINE的形式存入library,随时调取!

到另一个板子中时将调入的文件的层设定为你想要的层即可,出GERBER时记得勾选相关层的2D-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先讲需要导出的丝印出成GERBER然后在CAM350里将丝印输出成DXF,在AUTOCAD里确认尺寸没有错误后再导 ...

可是导入另一个板子的时候,这个板子原来的丝印怎么处理

网友(2013-06-08):
引用 楼主:
可是导入另一个板子的时候,这个板子原来的丝印怎么处理

出GERBER时不要选26层而是把26层改为你调入的丝印的那个层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