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ORCAD畫原理圖問題

楼主(2013-04-25):
我在用orcad畫原理圖時,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我在修改了元件庫中的元件後,保存退出,在畫原理圖時,再次調用該元件時,會彈出這樣一個對話框“該元件已過期,要求在LIB CACHE中進行更新”,從而無法調出該元件。當我在LIB CACHE中更新時,發現命令“LIB CACHE UPDATE”成灰色狀,即不起作用。請問這是什麼原因,如何來解決該問題,請指教!謝謝!!

网友:
我沒遇過這樣問題,你是用幾版的 ORCAD ? 有補釘嗎?
是不是你修改了元件庫中的元件後,而且原來的原理圖裡面還有一個相同名字的舊元件?
例如:有個元件分成3部分,你修改了元件庫中的 A,原來的原理圖裡面還有 B 和 C。

楼主:
我用的是ORCAD10.5,不知道有没有补丁,我是一下载后就直接安装了。在同一原理图中我把相同名字的元件删掉了,还是一样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11-05):
说明你用的这个软件快崩盘了,

网友:
上次我也是出现了楼主说的问题,在元件库中把元件更新了,就出现调元件的时是一个空白框,要有心理准备,准备重装软件了!

网友:
破解不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