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AD10和之前版本自动节点的小区别是否需要注意?

楼主(2013-04-25):
在绘制原理图时,AD10 版本和之前的版本在 生成自动节点时略有区别,好在用之前的版本打开 用AD10操作的含有视频中所描述的自动节点文档时节点以及线段定义原属性保留。查看相关设置,没有发现设置上的区别(不知是否是未找到设置位置的原因?)

视频操作补充:

AD10 中可以看视频中方式 自动生成节点

同样的操作AD9中 自动生成的节点会在后续的连线操作中消失

用AD9打开刚才由AD10的含义3个自动节点的原理图后,自动节点仍然存在,线段仍为3段
(只是当我们再次在AD9中编辑相关线段时,自动节点会消失)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是否有必要留意类似区别规避不必要的疏忽?

视频为 exe 文档,用 早期的 WinCAM 2000 生成

楼主:
补个从视频文档中的截图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个从视频文档中的截图上来:

wang哥  帮忙看个问题 关于AD13的  谢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163-1-1.html

网友(点评):
已回复,不必这么客气。有能帮上忙的,可直接说(有空时)...

楼主:
今天收到反馈,还是不能轻易 这个 十字 连接时自动增加节点的区别,忽略了 有时 执行 剪切 后拷贝 也等同于重新走线(节点会丢失)。此次在 AD10(AD13)  AD9 之间切换 丢失节点 3处。

附上一个 AD10 自动生成十字节点的案例,感兴趣的可在之前版本 执行 某些操作

【沟通结束】已因此原因出现自动节点丢失情况,良好的节点画图习惯看来是必须要关注的。
            其他的画图软件节点处理又是怎样?假猜想不会出现 altium 这种前后版本存在差异导致的人为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