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ads中自定义快捷键

楼主(2013-04-26):
亲爱的jimmy:我想在pads中自定义快捷键——用空格键来旋转选中的元器件。现在pads中旋转元件的快捷键是CRTL+R,我想用空格键来代替这个快捷键。但是我在TOOL-COUSTOM中定义旋转的快捷键之后,在实际操作时按空格键时却不能旋转选中的元器件,只能按CRTL+R进行旋转,我确定我添加快捷键的方法没有错,是按照帮助文档中的方法进行操作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添加之后就是用不了,是不是pads中不能自定义添加快捷键啊,我用的是pads 9.4.1的版本,请jimmy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路过,指定人选了

网友B:
楼主之前用的protel9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之前用的protel99吧?

是的,我之前用的是99se,我觉得旋转元件用空格键更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指定人选了

也不一定是要jimmy亲自回答的,如果路过的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好像只有2007之后才可以 百度就知道了 改一个文本里面的信息就好了

网友:
用TAB键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有2007之后才可以 百度就知道了 改一个文本里面的信息就好了

改文本?怎么改文本,你是说宏文件吗?我在百度里面搜了一下,但是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如果有的话,麻烦给个链接的地址

网友:
SDD-HOME/program/menufile.dat

网友C:
之后改这个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后改这个文件就好了

找到文件之后怎么改呢,麻烦说的详细点,不胜感激!!!

网友(2013-10-24):
用TAB键90度,Ctrl+I 任意角度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