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转换成PADS文件

楼主(2013-04-26):
谁能帮忙把附件中的BRD文件转换为pads文件(ASC格式),谢谢!

PADS

楼主:
求高手帮忙 谢谢~

楼主:
谁能帮忙啊 谢谢

网友A:
文件无法直接转成PADS。 只好通过先转成AD,再转成PADS的过程。不过粗看还行。没太多差错。

AD到pads

allegro到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无法直接转成PADS。 只好通过先转成AD,再转成PADS的过程。不过粗看还行。没太多差错。

非常感谢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件无法直接转成PADS。 只好通过先转成AD,再转成PADS的过程。不过粗看还行。没太多差错。

求大侠将此文件转为pads格式的,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大侠将此文件转为pads格式的,万分感谢!

转完,自己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完,自己检查。

很感谢大侠,但是可不可以帮我转成pads2007版本的呢,您转的这个版本我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感谢大侠,但是可不可以帮我转成pads2007版本的呢,您转的这个版本我打不开!

asc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c

非常感谢,请教转换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c

高手能否帮我把这个文件转成asc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能否帮我把这个文件转成asc文件?

这是什么文件软件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文件软件做的?

这个文件之前是.MAX格式的文件,请教转换的方法,不知能否告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件之前是.MAX格式的文件,请教转换的方法,不知能否告知呢?

直接用PADS导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