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转换成pads logic文件

楼主(2013-04-26):
orcad原理图可以转换成pads logic文件吗?
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怎么转?请赐教啊

网友B:
将orCAD 的原理图另存为16.2的版本,再打开logic file =》impot  弹出的对话框文件类型选 **.dsn 。再选择你另存的V16.2的原理图 就OK

非常感谢

网友:
pads logic文件转换成orcad原理图怎么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orCAD 的原理图另存为16.2的版本,再打开logic file =》impot  弹出的对话框文件类型选 **.dsn 。再选择你 ...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orcad原理图转换成pads logic文件?

答:  在pads logic中的file下选import,文件格式选*.dsn,即可

网友:
用 logic 2005 SP2 可以直接打开DS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