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初次上电工作正常,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3-04-26):
单片机工作初次上电工作正常,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不能正常工作!回事哪的问题,如何测试啊!求解中。

网友A:
你这说清楚点嘛,不然谁知道怎么给你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清楚点嘛,不然谁知道怎么给你解决啊

就是初次上电后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单片机就会异常发热,不能工作了。

网友A:
一般发热异常,可能是线路有短路引起,你可以仔细查查你的板子是不是哪里出现了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发热异常,可能是线路有短路引起,你可以仔细查查你的板子是不是哪里出现了短路

短路测量过,把除了电源线以外的所有接线都剪掉,还是发热。我开始以为是复位电路设计问题或者电源短路了。如果是复位电路问题,那么初次上电是不能工作的啊!是电源或者地线问题,复位之后也不能完全正常工作啊!

网友:
芯片电压等级?

网友:
啊?我进错版啦……

是Mentor版嘛。

网友:
可能是IO冲突了,两个两个的IO同时输出不同的电平。

楼主:
是430的单片机,用的是3.3V的电压!IO冲突得对着程序查吧?!还有个问题是一部分不出问题,一部分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