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从capture cis带测试焊盘至allegro

楼主(2013-04-26):
如题。如果通过一个焊盘封装传递过到allegro,就当作一个器件封装,而不是测试焊盘了。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
如果在原理图里面是一个测试点,那么PCB里面必然是一个封装,也可以理解为测试点.

如果只想引入测试焊盘,而不想增加为所谓的封装,那么让LAYOUT给我加入Via类型的测试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