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用dispersion这个功能,请指教

楼主(2013-04-26):
无法用dispersion这个功能,如图所示的错误提示,有人遇到过吗?谢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元件上胶水了吧!

网友A:
只选器件然后操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选器件然后操作就行了

能说的详细点吗?我是只选择器件然后操作的哦。Tools —Disperse components这个功能是可以用的(这个功能是分散所有器件),就是右键中Disperse功能不可以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