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13的亲们...进来瞅瞅有木有这个问题...

楼主(2013-04-26):
是不是因为我软件安装的问题,我发现AD13里面不能进行单层显示的快速切换,在AD09里面是用shift+S就可以的,但是在AD13里面却不行了,研究了半天才发现AD13的快捷键设置里面已经没有快速切换层显示模式的那个选项了.下面两张图片第一张是AD09的,第二张是AD13的,我在所有快捷键设置里面进行了模糊查询能找到快速切换层显示模式的选项但是在AD13里面却找不到了.难道是我的软件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环境的问题,下面为 XP系统下的截图,可否不称 wang哥(这只是我的 网名),不必这么客气

网友:
AD13的问题就是反应不是一般的慢。

网友(点评):
放个案例上来供大家参考参考参考...

网友(点评):
再具体说明下你那边操作的情形...

网友:
Altium 公司继续这样搞得完蛋!

网友(点评):
对 altium 期望值过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环境的问题,下面为 XP系统下的截图,可否不称 wang哥(这只是我的 网名),不必这么客气:

...

我的系统也是XP的,可是我看了下我的是13.0版本的,你的是13.1版本的.会不会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点评):
130的DSN导入问题或许是某些使用者不能容忍的,131新出现的问题可能很多使用者很少去使用,总的感觉好似稳定些... 再更新估计 导航栏问题能没有(只是或许又有新的问题出现...对自己操作没影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环境的问题,下面为 XP系统下的截图,可否不称 wang哥(这只是我的 网名),不必这么客气:

...

问题找到了...

是我自己的问题,那天在设置关闭导航显示的时候手贱了下,打算把一些不常用的工具栏显示关闭就把图中那个关掉了,结果在快捷键设置里面就没有这一项选项了..自然就没有了切换显示模式的选项了...
哎...手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环境的问题,下面为 XP系统下的截图,可否不称 wang哥(这只是我的 网名),不必这么客气:

 ...

还有个小疑惑.....

就像这样想选中一段线,是不是在AD13中想选中一段必须要按住shift在单击才能选中,以前在AD09里面都可以直接单击选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小疑惑.....

就像这样想选中一段线,是不是在AD13中想选中一段必须要按住shift在单击才能选中,以 ...

这个是你在preferences里没设置好,
不是AD13的问题。

把shift click to select勾去掉就好。

搞定了...谢了...

网友:
图片打LOGO能不能打在右下角或是哪里,非得打在中间。

好吧,我修正下,

防盗无可厚非,
但个人觉得有碍观瞻。
毕竟有心去处理右下角的,处理中心的也不是太难。

也不能这样说...论坛也有论坛的难处..加水印也是防止盗用...如果加在角落里面其他盗用者截图将角落抹去那加了和没加没什么区别..主要就是自己截图的时候尽量别将重点放在图片中心位置就好了.
上面 EDA365图标备留位是我原图上有的,上下两半靠在一起是完整的图片... 别怪我这个...
论坛有论坛的难处,为了保证图片的完整,通常是从中间断开_必要时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图片。加水印的地方少发图片为妙(或将图片单独打包另发zip附件)

网友B:
to wanghang:
不是怪你,呵。
我是说论坛上传图片后自动加的那个"EDA365”,
加就加无可厚非,但非得加在正中间。
很多图片的论坛一般都是打在右下角或下方。比较没影响。

网友(点评):
这个位置加的是毕竟恶心(视觉中心点),提得好也说的好,希望论坛能有所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 wanghang:
不是怪你,呵。
我是说论坛上传图片后自动加的那个"EDA365”,

水印这个之前有过交流:
...对不住了,今天真被搞火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525&fromuid=4169

此贴后下决心 把之前 很多看似 阅读量过万的帖子看到一个删一个的 处理了一段时间,现在好像少了。同时 论坛 管理方 也加强了些处理措施,我等网友 看着总算清净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