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高版本orcad原理图转PADS不成功,求方法,在线等有图

楼主(2013-04-26):
 使用pads9.3的原理图转换器将dsn转成logic,可是就是用转换器转的过程中总是无法进行下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指点!!

有没有好把DSN转为SCH的转换方法(只是转换原理图)?

——————————————————————————————————————————
还是写详细点,后来人不用绕弯路了
解决方法:使用PADS9.3.1 的转换器将16.2版本的dsn转换为logic原理图。
步骤1 :先把文件另存为16.2的dsn。

步骤2:使用转换器转换,大家可能是找不到转换器的位置:

转换器位置:开始——程序——mentorGraphics SDD——PADS 9.3.1——translators——PADS Schematic  translators。

步骤三:按照窗口提示添加文件、设置保存路径后,直接点击translate按钮,不出意外将成功转换。

一直没转成功的原因是第7页原理图有问题,在转换时被卡住了。在orcad中将第7页删除,其余页面的原理图则可以顺利转换。

至于使用PADS直接import dsn的方法,只适合于10.5以及更低版本的dsn。起码16.5,16.2的不可以。

曾几何时,PADS是可以直接打开ORCAD的~~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啊~~

网友:
1.导入logic,保存封装,检查是否对应了PCB封装,在同步。
2.在ORCAD中处理,直接导出PADS格式的网表。

网友A:
Orcad高版本的原理图转为低版本的一般到16.2或以下PADS Logic都可以打开了。

网友:
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我也遇到了,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高版本的原理图转为低版本的一般到16.2或以下PADS Logic都可以打开了。

    试过16.2的dsn无法用PADS9.3.1 logic打开

网友B:
    是的  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记得以前是可以的

    之前是可以,PADS2007都可以打开dsn,但是现在不行了。

网友C:
    Orcad16.2以上的高版本的原理图转为16.2即可用PADS Logic来import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cad16.2以上的高版本的原理图转为16.2即可用PADS Logic来import打开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的文件有问题,pads 9.3.1 在import的时候第一个提示就是fatal run-time error的提示,直接关闭~~

补充,有图有真相:

只能再找个高版本的PADS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Orcad16.2以上的高版本的原理图转为16.2即可用PADS Logic来import打开

    再请问下,16.2版本的.brd的文件如何导成layout文件?使用pads9.3.1的转换器转不出来。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
    另存为16.2就可以导入了,导入后再从新打开一次shc文件就ok了

网友(2013-07-22):
    怎么将allegro的PCB转为PAD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