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24 管腳贴片的 USB 转 RS-232 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3-04-26):
谁知道 24 管腳贴片的 USB 转 RS-232 芯片有哪些?

网友(点评):
我的天啊~沒幫你訂正錯字,看了好久才懂。

网友A:
凌陽科技(Sunplus)SPCP825A

网友:
    不好意思,反了,呵呵

网友B:
    弱弱的问下,楼主是要抄别人的板吧

    噓~不能說的秘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楼主是要抄别人的板吧

我是学习一下,感觉usb转232还能提供可以控制的电源,很奇怪,想知道原因。
    即使抄板,也是自己学习一下,提高一下自己。

网友:
    这样吧,你要是有整套系统,你看别人用的什么USB驱动一般就能知道用的什么芯片的

网友:
    恩,8搂着方法简单,看下设备管理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学习一下,感觉usb转232还能提供可以控制的电源,很奇怪,想知道原因。
    即使抄板,也是自己学习一下 ...

這種芯片原本就是一顆單片機,你看凌陽科技(Sunplus)SPCP825A 的建議原理圖,RS-232 TXD 和 RXD 接完還剩一堆 PAn 和 PBn 的 PIO。把程式寫好當然還能再去控制其它東西,例如點 LED、控制繼電器(Relay)...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芯片原本就是一顆單片機,你看凌陽科技(Sunplus)SPCP825A 的建議原理圖,RS-232 TXD 和 RXD 接完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芯片原本就是一顆單片機,你看凌陽科技(Sunplus)SPCP825A 的建議原理圖,RS-232 TXD 和 RXD 接完還 ...

    这个片子除了基本的管教外,没有多余的IO口!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片子除了基本的管教外,没有多余的IO口!
谢谢你!

PA0 ~ PA5 和 PB2 ~ PB3 您不覺得很眼熟嗎?

    Port A 和 Port B 啊(類似 8051 的 I/O Port A/B/C/D 管腳)~那些就是 I/O Pin 了!

    這個 USB-to-UART 芯片只有 TXD 和 RXD,如果需要 DTR、DSR、RTC、CTS.....就會從這些管腳拿來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0 ~ PA5 和 PB2 ~ PB3 您不覺得很眼熟嗎?

Port A 和 Port B 啊(類似 8051 的 I/O Port A/B/C/D 管 ...

    芯片手册上写的是NC,后面也没写功能。应该是无连接的没用IO.
    我再看看!1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手册上写的是NC,后面也没写功能。应该是无连接的没用IO.
我再看看!1

    這些管腳都是可以另作規劃的,但使用者能不能用,是看芯片廠願不願意告訴你怎麼使用,還有他們提供的開發工具,有沒有開放讓你使用,所以有時候從芯片資料是看不出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凌陽科技(Sunplus)SPCP825A

   这两个狗 才符合超级

网友(点评):
看來五一放三天假是不夠的,還有人沒恢復正常!@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