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ium designer中在多层板中如何快速地切换层到需要层

楼主(2013-04-26):
Autium designer中在多层板中如何快速地切换,比如在8层板中一次性由1层切换到6层,哪位知道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想 按3是3层,4是4层,5是5层? 其他软件有这样设置的... 自己试试是否可设置?

网友A:
绘画区下面不是有层之间的切换吗?

网友:
在pcb的customizi中找到filter地面就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画区下面不是有层之间的切换吗?

我想问的是打过孔时拉线怎么快速在想要的层出线,谢谢

网友:
    只能一层一层的切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打过孔时拉线怎么快速在想要的层出线,谢谢

看:
    【给初学3-3】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 鱼 渔 ” & 提问的艺术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988&fromuid=63313

 愚人节快乐 下面 的操作:“L” 的功能  (或在规则中尝试设定某些限定走线层)

网友:
    可以在连线的时候,按num+,就可以添加过孔换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打过孔时拉线怎么快速在想要的层出线,谢谢

    您好,方法很简单哈。请按快捷键F11即可。
按主键盘上的数字2时不会切换层而打孔;
    按小键盘上的*,切换至下一层并打孔。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