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版本的,启动很慢啊,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3-04-26):
求高手解决cadence 16.6启动非常的慢,一般启动要几分钟,都已经重新安装好多次了,太烦了跪求大侠解决啊!!!!!  不胜感激!!!!

网友A:
软件功能太多了,有时启动是会感觉卡卡的

网友B:
是否是check LIC的问题?
在版本选择的界面上勾上use as defaul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功能太多了,有时启动是会感觉卡卡的

前一段时间安装后就没出现启动加载很慢的现象,不过关机后就有几个DLL文件丢了,自己把那几个文件拷贝进去后,现在启动就变慢了。不晓得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check LIC的问题?
在版本选择的界面上勾上use as default试试

那不是每次启动只能使用固定的了啊。。

网友C:
楼主的电脑是不是AMD CPU,  WIN7 64系统。
我家一台AMD APU 的电脑上装的16.6就出现启动慢的问题。  板子打开后,操作不慢,但保存也慢(6秒左右)
在另一台I7上面装,没有一点问题,也是WIN7 6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安装后就没出现启动加载很慢的现象,不过关机后就有几个DLL文件丢了,自己把那几个文件拷贝进去 ...

HDL的进程倒是有时会让CPU满载,搞不好好死机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脑是不是AMD CPU,  WIN7 64系统。
我家一台AMD APU 的电脑上装的16.6就出现启动慢的问题。  板子打 ...

我的是笔记本电脑,I5的,WIN7 32bit的。我也不晓得为啥会这样。好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L的进程倒是有时会让CPU满载,搞不好好死机哩

大侠,怎么解决哦,帮忙一下,而且经常出现LICENSE出现问题,每次都得按步骤从新弄LICENSE.

网友:
我记得有个专门的LICENSE服务,每次处理的时候要先杀掉LICENSE服务的进程,关闭服务。这样才比较可靠。就跟卡巴破解一样

网友:
    没这个问题,应该的安装问题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
    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C:
    http://bbs.360.cn/3229787/255107091.html

    问题反馈] _3_6_0_软_件,导_致 CCS 3.3 ,cadence 16.5 软件启动非常慢!
_3_6_0_软_件,导D致 CCS 3.3 ,cadence 16.5 软件启动非常慢!
    本机安装了
CCS 3.3 (DSP 开发环境)
cadence 16.5
未安_装_3_6_0_时,这些软件运行正常,启动只需几秒!
    安装_3_6_0,ccs 3.3 启动非常非常慢,需要3分钟左右。
cadnece 16.5 有时候会卡,启动sigXplorer 仿真软件时,非常非常慢,需要3分钟左右。
关_闭_3_6_0_软_件,该软件仍然启动非常非常慢!
    请问_3_6_0_如何解决该问题!

楼主是否安装了360,我是安装了360全套软件的,不知是不是这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360.cn/3229787/255107091.html

    我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原来是我把全部功能都给安装了,没有选装。我卸载后重新安装,现在打开加载很快呢。与360那些没得关系的。不过我发现在WIN7下安装的时,要把自己计算机名字后面要加个-PC才行,不然行通。。。。。。。。。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功能太多了,有时启动是会感觉卡卡的

谢谢了哈,解决了,没安装的时候全部安装了,所以加载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原来是我把全部功能都给安装了,没有选装。我卸载后重新安装,现在打 ...

本身软件包含了逻辑设计、PCB原理图、板图设计、仿真好多功能。我安装的时候只会选择其中几个安装。不用的东西装了也是耗费资源。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hd换成ssd,我更换了一个120g的ssd,启动速度很快。

网友:
一般是全选安装的,没单独安装过。 不过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