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谁知道AD9自带库中SOIC127P600-8L这个封装名的排阻是什么尺寸

楼主(2013-04-27):
同上,帮朋友画一块板子,原理图是用AD9出的,原理图中的排阻封装用的是SOIC127P600-8L这个,现在板子做出来了,发现排阻的封装好大,想问问有没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尺寸的排阻,0402,0603这都太小了,手上没有排阻的完整规格,所以请教一下达人!  这颗不会不是排阻的封装吧!看来要悲剧!!!

楼主:
实在没办法先飞线试试了,板子反正要求也不高,诶

网友:
SOIC127P600-8L根据我的猜测这不是排阻的封装,有可能是他原理图封装定义错了,既然是帮忙画就最后去确认一下.
SOIC之类的封装都是一些表贴IC不会是什么排阻封装的.
这些都是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