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3-04-27):
hi all,现在在设计中遇到一些问题,还请版上的各位资深人士多多提点,问题如下:

1.器件原厂给过来的原理图参考设计,但是现在项目中该SOC器件上的不少外部接口管脚功能用不上(比如USB、PCIE等),可能就需要裁减,那么这些不使用的管脚,应该怎么连接呢?是连接到高电平位还是接地?

2.原理图中每条互连线上都有电阻(应该是做阻抗匹配用),这些电阻的值是怎么计算得到的呢?如果是为了阻抗匹配,那么我未LAYOUT前,做原理图设计的时候,怎么去计算这些电阻或者电容值的大小。

由于初学水平有限,还请版内个人资深人士多多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A:
1,不用的信号PIN,一般NC,但是你得详细看规格书,有些电源和地是得用的。
2,串联的电阻你按参考设计吧。 最好不做更改。

网友:
楼主,根据我设计时候的经验,PCIE和USB在不使用的时候都是可以直接NC的,其他的pin需要参考RCB或者芯片厂家提供的CHECKLIST和datasheet。还有不能确定的,就联系芯片厂家的技术支持了。

电阻电容主要参考demo图和checklist,datasheet,当然比如PCIE最基础的协议要清楚,比如PCIE2.0通常使用100nF电容,PCIE3.0通常使用220nF。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帮助,第一个问题,我大概知道了,第二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还请大家继续给力的解答,先谢过了。

网友B:
每条互连线上的电阻,是用仿真软件仿真得到的值,因为在布线的过程中会有特性阻抗,引起信号的传播过程中发生振铃、过冲等现象,对一些高速电路来说这是致命的,所以在互连线上加一些匹配电阻,以满足信号完整性的要求,如果你的电路时低速电路可以不用理会那些无关痛痒的电阻。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不同芯片还是有点区别的,做过ADI,TI的DSP,USB有些用不到的引脚,可能会拉到地上,有的NC,但是,一句话,文档里都会有的,只要你仔细点,哪怕是刚出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条互连线上的电阻,是用仿真软件仿真得到的值,因为在布线的过程中会有特性阻抗,引起信号的传播过程中发 ...

谢谢,我也一直比较困惑,如果说我们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是按照如下流程(当然这个流程如果是正确的):1.根据算法性能进行器件的选型;2.根据器件进行原理图的设计;3.LAYOUT;如果是这样,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还没有进行布局布线的情况下,影响信号失真的很多因素都还没有确定,那么这个特性阻抗,怎么计算出来呢?不知道你用的仿真工具是不是ansoft的?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一直比较困惑,如果说我们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是按照如下流程(当然这个流程如果是正确的):1.根 ...

特性阻抗是由你自己确定的,现在很多软件都科技计算,比如SI9000(当然,结合SB200计算得到的会更加准确),在你的叠层、材料、线间距和线宽都确定好了,基本就确定好了。现在仿真软件也比较多,ansoft是比较经典的。现在的PCB设计软件比如Cadence和Mentor也都有自带仿真软件,就看你熟悉那个仿真软件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帮助,第一个问题,我大概知道了,第二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还请大家继续给力的解答,先谢过 ...

這個看有沒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用的信号PIN,一般NC,但是你得详细看规格书,有些电源和地是得用的。
2,串联的电阻你按参考设计吧。 ...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是SOC上不用的功能模块管脚,只要DATASHEET里没有specified note的都是NC,如果在不使用的时候也需要接地或者接电源,以便SOC上其他模块使用的,都会在DATASHEET中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是SOC上不用的功能模块管脚,只要DATASHEET里没有specified note的都是NC,如果在 ...

請參考這篇討論,眾多會員提供不少寶貴的意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702799

楼主(2013-12-20):
引用 网友C:
不同芯片还是有点区别的,做过ADI,TI的DSP,USB有些用不到的引脚,可能会拉到地上,有的NC,但是,一句话 ...

接触硬件设计有大半年了,还是感觉没怎么入门,现在回过头来看前辈说的一席话,感觉还是没掌握到,

想请问下前辈,您说在ADI/TI的DSP器件手册上会有对每个管脚在不使用的情况下的描述(比如是接地、上拉、还是接电源又或者NC),

怎么有些管脚的描述里没有呢?晚辈愚钝,还请大牛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