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走线设置

楼主(2013-04-27):
当走完线后,线像是被推挤了一样,变弯曲了,我想知道是pads router中设置的问题,还是它本身的bug呢?请大侠相助

走完线后,一部分线弯曲了

走完线后,一部分线弯曲了

网友A(2013-09-04):
栅格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2013-11-02):
大家router 走线一般设置什么栅格呢

网友:
這個是因為你用F3半自動畫線吧,它會自動推擠的。如果你用F2畫線,畫完后就不會出現彎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格设置的不合适?

你说的很对,谢谢,是栅格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