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PCB_Via过孔的表面处理工艺:阻焊开窗、油墨盖孔、油墨塞孔

楼主(2013-04-27):
PCB Via过孔的表面处理工艺:
1.开窗
2.油墨盖孔
3.油墨塞孔
讨论以上三种工艺哪个可以降低潜在的质量风险?
从各个方面综合考滤没个工艺的优缺点是...?
对于什么功能的板又用何种工艺处理?
还望各位多发表,
THANKS!

网友:
开窗容易短路
油墨盖孔适合插件板
油墨塞孔适合SMT类的板子,特别是有BGA的板子必须要塞孔!塞孔能防止离焊盘近的过孔在贴片时把锡流到另一面导致零件偏位,飞件和虚焊假焊!以上个人观点,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