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allegro里面如何将一个已有的元件封装进行修改?

楼主(2013-04-27):
大家好!用了好几年的pads,目前想了解一下allegro。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将一个已经做好的元件进行修改(比如:更改PIN、改丝印、改阻焊层等操作)然后保存到库里?我想知道是怎么进入元件编辑环境并打开要修改的元件?象PADS里面那样有一个PCB封装制作界面。其实是我PADS用习惯了,不明白allegro的操作程序。请教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直接打开元器件(dra文件),在里面修改,修改好后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元器件(dra文件),在里面修改,修改好后update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