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b49a24bac1a4a4af6c052f76a5e32c45","traceid":"1a1c710217583743201632983efe0f","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A(2013-04-29):
COUT 我猜是 Composite Output 或是 Chroma Output 的意思。

那個 Bandwith 的圖是告訴你,Vertical Synchronous 的頻寬低到只有 100Hz 左右。100Hz 以下的雜訊 Passive Filter 可能很難濾掉的,所以我說 Bandpass Filter 不合理。但如果是 Low Pass Filter 就可以把 Composite 的訊號留下,100MHz 以上的 Out-Band Noise 全部濾掉。

LC Pi Filter 那個 8pF 電容的作用我還不是很了解,但如果先不看它,LC 的部份就是要把上述 Out Band 的東西都濾掉。L 的值可以上網找 Pi Filter Calculator 算一下需要多少 nH(在搭配 120pF 電容的情況下)。有網站說,因為 Video Data 的頻寬有稍微超過 100MHz,所以濾波器的 3dB 點不能剛好設計在 100MHz(會砍到一點 Video Data 造成失真),建議是 3dB Cut-Off Frequncy = 300MHz。

因為,小弟不是射頻(RF)工程師,也沒做過電視產品,大家共同學習討論。如果說得不對,還望其他高手指正。

网友:
我猜一下好了!

那個 8pF 有可能是,單用 L 設計感值會很小,找不到這種電感可用,所以用一個電容來做平衡。

其實找 Pi Filter Calculator 算出 L 值,如果真的太小就是需要那個 C 沒錯了!

猜錯別打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T 我猜是 Composite Output 或是 Chroma Output 的意思。

那個 Bandwith 的圖是告訴你,Vertical Syn ...

回答的很到位!谢谢了!还有个MIC的电路也帮忙分析下,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T 我猜是 Composite Output 或是 Chroma Output 的意思。

那個 Bandwith 的圖是告訴你,Vertical Syn ...

为何加C71这个钽电容?起耦合作用吗?C68与R61是做什么用的?C67与R58的作用,其中C67是起到相位补偿吗?请具体分析该电路的工作方式,其中VM为恒定某电压。怎样算放大倍数?很感谢你这位高手细心回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答的很到位!谢谢了!还有个MIC的电路也帮忙分析下,拜托了!

大侠,帮我再看看上面两问题吧,拜托了,你回答的很全面,真的!拜托你了

网友A:
樓主:

我找了濾波器仿真軟件跑了一下,之前的推論大多是對的,唯獨那個 Composite Singnal Bandwidth 是 100MHz 是錯的。我重看一下網站的敘述,可能是我誤解了,在此說聲抱歉!

做出來的結果是 Low Pass Filter 沒錯,而 C99 = 8pF 是為了讓濾波器的特性曲線更陡峭;L12 = 0R 時,濾波器沒有作用。

請參考附件不同狀況下的仿真結果。(實線是衰減、虛線是相位)

補一下仿真原理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UT 我猜是 Composite Output 或是 Chroma Output 的意思。

那個 Bandwith 的圖是告訴你,Vertical Syn ...

其实我很想说,COUT应该是CVBS OUT的意思,即复合视频(Composite Video Signal)输出。
CVBS中的亮度、色度信号带宽都在6.5MHz以下,所以LC lowpass Filter的带宽可以做的小些。不过要跟IC输出做匹配,这个LC带宽设计的不好,会影响到CVBS的幅频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答的很到位!谢谢了!还有个MIC的电路也帮忙分析下,拜托了!

R87和C73组成一个RC lowpass filter,给micbias(偏执电压)提供滤波,保证电源上的纹波和噪声不要录到声音中,产生底噪。
R88和R89是根据驻极体麦克风输出阻抗来选择的一组分压电阻。
C74和C76是隔直电容,去除通路中的直流分量。
C75不是太明白,一般codec输出都要求并一个,据说是用来抑制共模干扰的。不过阻值都比较小应该在pf级,不知道为什么LZ用的这么大。
附件是relteck alc5631q参考设计,其中就有要求100pf电容。参考电路中用的是680R的分压电阻,主要是跟使用的MIC类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7和C73组成一个RC lowpass filter,给micbias(偏执电压)提供滤波,保证电源上的纹波和噪声不要录到声 ...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下680R是从哪里算的呢?怎么样算呢?这是重点,拜托了,在细心回答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下680R是从哪里算的呢?怎么样算呢?这是重点,拜托了,在细心回答一次~

你还是没看明白。这不是算出来的,是根据你用的MIC的输出阻抗规格来选择的。
比如我平时用的都是2.2Kohm输出阻抗的MIC,datasheet中就有这么一项:

同理,如果你用的MIC中这一项是680ohm,此电阻就选择680R。

网友C:
视频通道上的电阻电容应该是构成一个5阶的滤 波器,这块以前搞网络高清播放器的时候在AV或YPbPr接口输出方式中常采用分立元件的5阶滤波器,以达到保证视频信号传输的质量要求!!这块也可以用专门的5阶视频滤波器,效果会更好,但成本会高!!
超级狗不愧是版主,确实热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视频通道上的电阻电容应该是构成一个5阶的滤 波器,这块以前搞网络高清播放器的时候在AV或YPbPr接口输出方式 ...

好奇一問:

五階如果不用現成的集成電路怎麼設計的?

CLCLC....一直串的 Chebyshev Filters 嗎?

懇請指導!

雖然現在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一問:

五階如果不用現成的集成電路怎麼設計的?

如果5阶滤波器不用集成电路就可以用楼主贴出来的这个图里的分立器件构成的5阶滤波器,这块有专门的滤波器仿真工具,你可以找一个来试试,主要是用仿真工具来调试滤波器的带宽和分立器件的参数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樓主:

我找了濾波器仿真軟件跑了一下,之前的推論大多是對的,唯獨那個 Composite Singnal Bandwidth 是 ...

版主 能把滤波器仿真软件共享一下吗?  最好有教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 能把滤波器仿真软件共享一下吗?  最好有教程 谢谢!!·

Linear Technology LTspice

http://www.linear.com/designtools/software/

免費的!

教程看同事去網路上找就有,不過小弟根本什麼都沒看,安裝完畫一畫就能跑出結果,感覺是挺容易學的。

比起 Pspice,我覺得因為大家都習慣 Orcad 繪圖軟件,繪製仿真原理圖是較順手一點,且 Pspice 的仿真模式和模型較多樣化,功能是較強一點(要錢的總得比人家好吧!)。

但如果是做濾波器(Filter)這類的頻域(Frequency Domain)分析,個人是覺得 LPspice 的輸出格式較淺顯易懂。

网友A:
http://video.linear.com/all--ltspice

咦~下載網址就有教程了,只不過是英文的。

网友E:
这个图输出的图像能清晰???怀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输出的图像能清晰???怀疑中!!

教程還是軟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ttp://video.linear.com/all--ltspice

咦~下載網址就有教程了,只不過是英文的。

不会用啊,版主要不要出个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用啊,版主要不要出个教程啊

{:soso__2671202852162569410_4:}

再幫我叫一次獸醫,謝謝!

网友(点评):
牟~醫~牟~醫~牟~醫~ 大夫還沒來!救護車先馳援中。

网友(2014-05-07):
    那120PF和8PF的电容怎么算的呢

网友(点评):
8pF 不看是一個典型的 Pi 型濾波器,網路上有很多計算器或軟件可算,C8 的影響我是用仿真軟件去試。^_^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ndpass 和 Low Pass 要怎麼趴?

    有人講它是一個 Bandpass Filter,我想不透要濾什麼東西?當然我的電 ...

狗版:小弟想请教您,C8应该是做何用?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Bandpass 和 Low Pass 要怎麼趴?

有人講它是一個 Bandpass Filter,我想不透要濾什麼東西?當然我的電 ...

sorry 应该是 C99  8PF

网友(点评):
21 樓有 C99 = 8pF 和 C99 = Open 的仿真。^_^

网友:
引用 网友G:
sorry 应该是 C99  8PF

嗯嗯,是我没睡醒,狗眼不好使,不怪网路问题。

楼主(2015-08-03):
引用 网友H:
    好贴,好版主

怎么个好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