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板的高速走线

楼主(2013-04-28):
    目前做的PCB遇到一个问题,在高速差分走线的PCB板需要连接到另一块板上,
目前有两种方法:
    1.FPC线连接(普通的FPC线非软板。)
2.采用排针直接连接。
    大家觉得哪个对信号质量更好。
如果用FPC线,是不是需要做软板比较好啊,之前没有做过软板,软板的阻抗好控制吗?需不需要做2层板?
哪位大侠做过的请教下啊!

网友:
    如果是高速信号线做阻抗控制的话,软板比较好点,如果就一般信号线那就无所谓了,现在软板控阻抗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具体情况你可以找些加工软板的厂家问问,比如MFLEX,住友什么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