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后面加的2欧电阻和10uF电容到地的作用

楼主(2013-04-28):
如题,这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怎样选取它们的大小?

网友:
RC延时

也算小對!

网友A:
不是RC延时,是防止插入、上电时产生的过冲,烧掉后面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RC延时,是防止插入、上电时产生的过冲,烧掉后面的电路!

怎样选取他们的大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选取他们的大小呢?

希望我沒錯,這線路的名稱很多,電弧抑制器(Arc Supressor)有人叫湧浪抑制器(Surge Supressor)火花抑制器(Spark Supressor)Snubber。很多種設計形式,RC 是最簡單的一種。

負載(Load)不一定是純電阻,所以只能概略估計。但其實也沒什麼關係,這種電路本來精確度就不高,應用上也不需要高精確度,因為湧浪(Surge)和突波(Transient)是無法被準確計算的。

版主依旧那么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我沒錯,這線路的名稱很多,電弧抑制器(Arc Supressor)有人叫湧浪抑制器(Surg ...

带着点疑惑问问狗狗版主

这种浪涌,应该是很短时间的类似于脉冲,在经过电感后还有那么明显么?也就是说再电感后面还有必要使用这样的RC电路?

使用瞬态抑制二极管去解决浪涌现象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着点疑惑问问狗狗版主

这种浪涌,应该是很短时间的类似于脉冲,在经过电感后还有那么 ...

很多種設計形式,RC 是最簡單的一種。

------------------------------------------------

你們不就喜歡便宜麼?

网友:
大家要不要來份武功秘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種設計形式,RC 是最簡單的一種。



抱歉,平时设计的产品主要是要保证产品稳定性,其次再考虑成本。
在有热插拔要求的设计中,都会使用soft启动电路。

还有版主帮忙回答下,电感后还有没有必要加这个RC电路,比如DCDC_BUCK电源后面我还没见过有加这种R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多種設計形式,RC 是最簡單的一種。



问题又来咯,希望版主能够耐心解答

这种TVS电路设计,一般要放在输入位置(即版主给的资料Cantact位置)往后一点点,是么?   如楼主那样原理图所示的那种放置位置是否不太合理?

在线等

网友(点评):
在此對「在线等」的客戶說聲抱歉,本版不提供「得來速」服務,請抽號碼牌等候叫號。>_<!!!

网友B:
我也不曉得過去是有什麼不愉快的經驗,我從電路上看到的講一講好了!

突波保護

  • 您說 DC/DC Converter 有 Soft  Start。
  • Tyco Electronics PolyZen Devices ZEN056 這個對突波(Transient)也有效!
  • RC Arc Supressor
  • 充電芯片沒看到,但通常 PMID Pin 會以一個 3.3uF 或 4.7uF 電容落地,那個也是用來吸收突波(Transient)的。

或許您該問一下前人,以前充電或其它線路很容易燒掉嗎?

楼主:
开关电源后面并联的电阻和电容是不是也是也和这个原理差不多,如图红圈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后面并联的电阻和电容是不是也是也和这个原理差不多,如图红圈内的

一个是串联,一个是并联,效果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又来咯,希望版主能够耐心解答

一般的設計習慣是,連接器一進來就放。有 Fuse 或 Poly-Switch 這類的電流保護器件,那就先讓它們擋前面。

其實你要注意,原理圖中前面那顆 Tyco Electronics ZEN056 其實就相當於 Current Limiter + TVS 了,它會 Limit 電平、Hold 電流!

很详细,受教了~~~~感谢狗狗版主。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网口连接器,也是先过了一个变压器,再过rc电路到网口芯片的。不过后来RC电路被我NC掉了,也没有什么影响,这种RC电路就是起个双保险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曉得過去是有什麼不愉快的經驗,我從電路上看到的講一講好了!

突波保護

网口或者串口连接器或者芯片那里有这样的RC防止突波(Transient)的很常见,保护芯片。

但是电源的,我只见过在电源输入位置放置tvs的,过了电源芯片和电感后再放置RC电路防止Transient的,没怎么见过。也许是我见识太少了,不过还是想弄清楚。

寄希望于神奇的jacklee_47pn

讚一個!你找對苦主了,他是網通高手。^_^

网友:
看你的电路其实没必要加 RC,因为你的U10 是一个5.6V 过压 过流的输入保护器件,他是由PTC和齐纳二极管组成的。效果比RC更好。

應該是!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口或者串口连接器或者芯片那里有这样的RC防止突波(Transient)的很常见,保护芯片。

但是电源的,我 ...

你可以不用問我,一個超級狗版主可以抵上十個捷克。超級狗版主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鑑古知今,继往开来,..........。

狗狗的名言录
=-=-=-=-=-=-=-=-=-=-=-=-=-=-=-=-=-=-=-=-=-=-=
电路莫重于设计,设计莫重于理论,理论莫重于学习。
=-=-=-=-=-=-=-=-=-=-=-=-=-=-=-=-=-=-=-=-=-=-=

说得对!!
我啥時候講過這些話?????????>_<!!!

网友:
如果是抑制大的干扰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RC电路还不如将R去掉而直接用C的效果好,大家觉得如何呢?

网友:
捷克和狗狗都是大神,支持!!

网友:
以后家里得供狗了,大神级的,神马都会

网友(2013-07-19):
这个电阻实际上是一个阻尼电阻,因为外面的电源线可能会有较大的寄生电感,而输入一般又会有较大的输入电容,这两个LC会构成一个Q值较高的谐振网络,插入瞬间会产生一个较高的浪涌电压,加入这个电阻后就起到了降低Q值的作用。另外,加稳压管也可以,实现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
超级狗版主很火啊
我在TI一个工程师写的文章里找到了dc输入到开关电源通路产生高压瞬态的原因以及加阻尼RC串联的抑制解决办法;其中在小贴士4里面的选择组件那个模型算电阻具体值没怎么看懂,我把文件发上来帮分析分析。应该可以仿真一下

好文章哦

网友:
呼叫狗狗

网友:
都是高手哇 我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