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的转换器通过上位机控制如何输出一个6V的直流电源?

楼主(2013-04-28):
usb转232的转换器通过上位机控制如何输出一个6V的直流电源?
我手里的一个usb转232的转换器就可以输出,请问如何工作?usb转232是一个24管腳的双排贴片器件?

网友:
個人的感覺是敘述不夠清楚。

您是想用上位機的 RS-232 控制 6V?還是 PC 透過 RS-232 通知上位機控制 6V?

你是有一個 6V 電源可以輸出?還是想用 RS-232 的 6V 做輸出?

网友A:
输出6V干吗用,如果是USB转RS232片子出的,那出的也是信号啊,总不能当电源用吧?当然,有的USB转UART(ttl)的会集成一个内部LDO,但是输出电流还是很小的,毕竟USB2.0才0.5A,要问具体的,把芯片型号,用途,提=贴出来吧。

网友(点评):
我是隨便猜的啦!所以要樓主自己講清楚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6V干吗用,如果是USB转RS232片子出的,那出的也是信号啊,总不能当电源用吧?当然,有的USB转UART(ttl) ...

RS-232 的訊號電平是可以偷來用的,現在的單片機功耗也很強,以 ATMEL AVR 為例,1mA 就可以跑 1MHz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32 的訊號電平是可以偷來用的,現在的單片機功耗也很強,以 ATMEL AVR 為例,1mA  ...

我是买了个电池容量测试的小东东,和PC通信采用usb转232,测试板上的电源是依靠usb转232转换器提供的,这个电源我用示波器测试过,大概6V,纹波比较大500MV,测试版有3.3v的LDO,所以可以正常工作。
我打开转换器,看见里面有个usb转232的芯片和MAX211,usb转232型号未知,是24脚的贴片封装,我在电脑设备管理器看,是CH340,找到CH340资料,没发现有24脚的,全是16和20的。
6V电源是MAX211引出的,我测试过电压,纹波大,更仔细的引脚连接我没有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买了个电池容量测试的小东东,和PC通信采用usb转232,测试板上的电源是依靠usb转232转换器提供的,这 ...

不幸言中,果然是偷電一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幸言中,果然是偷電一族!

我自己学习,想把这个转化器原理图画出。
这个USB转串口的芯片您那有什么信息吗?这是个24引脚的贴片,我在硬件管理器里看是CH340,但是我找到芯片资料都是20和16引脚的。
或者你那有这种偷电的电路图什么的,能给我吗?
还有像usb转232转换器装载的驱动是什么东西,他是装给了PC,还是什么??

网友:
關於偷電的問題:

網路上有參考線路

http://www.epanorama.net/circuits/rspower.html

其實以前我們用一個二極管半波整流就直接偷了(RS-232 輸出會有負電平所以要整流),網路上有放限流電阻會稍微安全些,避免不慎短路燒掉 RS-232 IC,但能偷到的最大電流會相對變少。

半波整流的壞處,就是要把某個訊號打開(Turn On)才偷得到電,狠一點的就用全波整流,訊號開不開都照偷不誤。

唯一要注意的是,以前的 RS-232 IC 驅動能力很強,可以到 30 mA 左右。現在的 RS-232 為了省電,驅動能力都降到 20mA 以下(甚至 10mA 以下)。你能偷到的電很有限,偷太多 RS-232 就不能動了,就看你的應用是想拿去給什麼東西當電源。

网友:
這裏有別人做過的實驗數據,從不同的芯片能偷到多少電。

网友:
从电话线偷点电点灯,你就不用拉电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学习,想把这个转化器原理图画出。
这个USB转串口的芯片您那有什么信息吗?这是个24引脚的贴片, ...

這份資料對初學者應該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