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关于层次原理图设计的问题,麻烦各位进来帮帮小弟。

楼主(2013-04-28):
在设计层次原理图的时候,我是自底向上设计的,在最后的顶层模块原理图里面,当进行ERC检查时会出现很多警告,提示:Unconnected Input Sheet Entry On Net N00003。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我给每个底层原理图都设置了端口的输入输出属性,如果不给这些端口设置电器属性,则不会有这些警告。但是如果不设置的话又会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是利用creat symbol from sheet 命令时,生成的模块图里面的端口是没有方向的,是一个长方形,没有箭头指向。谁教教我怎么才能使它不出现ERC错误,又不会没有箭头的,求大神赐教。

楼主:
下面上图,这个是设置了端口输入输出属性的ERC警告图

楼主:
下面是没有设置输入输出属性,端口为长方形的图

网友:
只做些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