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5000封装库降版本问题

楼主(2013-04-28):
我现在有一个CR5000的封装库,版本是14,但我只有11的CR5000版本,有谁知道如何降版本。。。只降库文件哦..

网友A:
那你们使用的最高版本是多少?如果是V11那你就没法降级,如果是V14可以降到V11。我现在是V13,可以升级到V15,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转换。如下是转换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们使用的最高版本是多少?如果是V11那你就没法降级,如果是V14可以降到V11。我现在是V13,可以升级到V1 ...

高手 ,我明天去试下,谢谢你哈

网友(2014-11-14):
;P;P;P;P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