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板删VIA的问题

楼主(2013-04-28):
有谁知道如何一次性将protel板上的VIA孔全部删除????

网友A:
用全局编辑全部选中在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全局编辑全部选中在删掉

这个回答好!!!

网友:
也可以ctrl+d 然后影藏所有的  只显示via  再框选via  de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全局编辑全部选中在删掉

能截图出来看下操作不,我试过了,总感觉选不中哦

网友:
    1、首先,双击过孔,打开属性。
    2、按图片中的操作勾选选项,OK。
3、CTRL+Delete。操作完毕。
由于不支持这种图片格式上传,将就下,下载来看看就好啦,哈哈

    操作动画

网友B:
    应该是图片太大了,试试这个,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图片太大了,试试这个,小一点。

    非常感谢大侠

网友:
    感谢楼主这么热心的回答,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