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电路中RC应用

楼主(2013-04-28):
上面电路是交流电流采样电路的一部分,Rx、Cx为CPU中ADC电路的等效,请帮忙分析电路中R6/C6的作用,交流源输入的幅度在1mA以下,频率为工频50Hz。
求大神的帮助!

网友A:
是小电流采样吗?看你的ADC是并联的,R应该是用来做假负载的把,把电流转换为电压。C是否用来保持采样电压两端稳定的?

网友B:
樓主沒講清楚是什麼樣的 AC 採樣?

我假設他是想採樣市電 240VAC/50Hz,仿真結果如附件!

如果沒 R6 和 C6 的話,請先幫 ADC 舉行告別式。(採樣電壓幾乎等於 VAC)

网友C:
R4和R6做分壓。
C6是除去50Hz信號裡面的高頻雜訊用,例如:空調、微波炉、果汁機、重電力馬達被啟動的瞬間,都會有瞬間高頻雜訊干擾竄入電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沒講清楚是什麼樣的 AC 採樣?

我假設他是想採樣市電 240VAC/50Hz,仿真結果如附件!

该系统采样的是经过CT变换后的一次电流信号,经过变换后的入口电流时uA数量级,频率是50Hz。
后来我们分析,计算两个电容的的容抗Xc6=32k,Xcx=100M,因此在充放电过程中Rx、Cx忽略其作用,R4、R6、C6在充电过程中时间常数τ为百ms级,因为R4>>R6,在放电时忽略R4的影响,时间常数τ为1ms,因此随着一次电流的波峰波谷变化,电容C6两端的电压会是一个缓充电快放电的过程。在低采样频率时,利用电容对一次电流做了一个积分计算。
这种分析在理论上是否站的住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系统采样的是经过CT变换后的一次电流信号,经过变换后的入口电流时uA数量级,频率是50Hz。
后来我们分 ...

樓主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這麼多人回你,只追殺我一個,其他兩個人講的應該也不離十之八九呀?

其實,我沒做過這產業,甚至於你講的 CT 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特性也不清楚,後來上網查了一下才知道是 Current Transformer。

如果小弟沒誤解的話,您貼的應該是個等效線路圖,不是只有 ADC 的部份等效,是整個電路圖都是等效圖。

R4 : R6 = 2M : 100K = 20 : 1 應該是 CT(Current Transformer)的 Transfer Rate,假若是這樣的話,你把 CT 的部份畫成一個變壓器(Transformer),那樣就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這麼多人回你,只追殺我一個,其他兩個人講的應該也不離十之八九呀?

其實 ...

图中只有Rx、Cx是等效部分,其余电阻电容是实际电路,以及实际参数。内部ADC具体怎样实现功能的不探讨,主要分析的是R4、R6、C6几个器件的具体实现功能及原理。

网友(点评):
果然是誤解了,剛才才看到是電流源。>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小电流采样吗?看你的ADC是并联的,R应该是用来做假负载的把,把电流转换为电压。C是否用来保持采样电压两 ...

这个电路的确是小电流采样应用,R与C的具体实现作用能不能更具体分析一下。
我在5楼的回复中写了一些我们的分析,这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和R6做分壓。
C6是除去50Hz信號裡面的高頻雜訊用,例如:空調、微波炉、果汁機、重電力馬達被啟動的瞬間, ...

C6去除高频干扰是肯定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在采用比较低的采样频率的情况下,所选型的参数是否有一些更具体微观的作用。我在5楼的回复中提出了我的一些猜想分析,是否可行?

网友:
樓主要不要講一下 AC 電源的條件,做一下仿真???

楼主:
50Hz,标准正弦波电流源,幅度10uA至500uA,采样C6两端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Hz,标准正弦波电流源,幅度10uA至500uA,采样C6两端的电压。

樓主:

仿真原理圖及結果如附件,如果 ADC 可接受的輸入電平最高只到 5V 的話,看起來電流源(Current Source)高於 50uA 就差不多了。

還需要小弟幫忙的話再講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仿真原理圖及結果如附件,如果 ADC 可接受的輸入電壓最高只到 5V 的話,看起來電流源(Curre ...

谢谢,很有收获!请问您那副DC_Sweep_10uA_to_500uA.pdf,上面所描的点,是在其他图形上等间隔取点然后求平均得来的吗?取点间隔是多少?

网友B:
DC Sweep 應該是取穩定後的平均值,抽樣間隔我隨便設 100 points/step。

忘了說,DC Sweep 是不同的仿真方式做出來的,不是直接從拿其它仿真結果算出來的。

其它定電流的仿真方式在 PSPICE 叫 Time Domain Simulation,DC Sweep 是另一個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Sweep 應該是取穩定後的平均值,抽樣間隔我隨便設 100 points/step。

忘了說,DC Sweep 是不同的仿真 ...

谢谢版主的耐心指教,现在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在源上添加奇次谐波会对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告知一下仿真结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耐心指教,现在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在源上添加奇次谐波会对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告知 ...

沒問題!

但諧波大小需要您給條件,例如:

3rd Harmonic = -6dB
5th Harmonic = -12dB
.....
....
...
..
.

或是
Main Current Source = 50uA
3rd Harmonic = 1uA
5th Harmonic = 0.05uA
.....
....
...
..
.

基本上我就將它們視為小電源並到電路上去模擬。

電路圖放家裏,下班回去就幫樓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問題!

但諧波大小需要您給條件,例如:

谐波的大小全部加100%,包含三次谐波、五次、七次、九次,就ok了,再大就不考虑了,主要是看一下会对最后的采样造成多大的影响。
谢谢版主了!

了解!

网友:
諧波仿真結果

Harmonic : 3rd = 5th = 7th = 9th = 100%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