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CAPTRUE CIS导出网表是提示错误.

楼主(2013-04-28):
orcac导出网表提示出错,#1346 ERROR(ORCAP-36003): Conflicting values of following Component Definition properties found on R97 and R1 for part "R".
              PCB Footprint
              VALUE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R97 和 R1 的 PCB Footprint 或是 VALUE 文字有問題。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4-01-15):
日,不厚道楼主,怎么解决的,你的把解决方法共享啊,免我发帖再问啊!!!

网友(2014-07-04):
是怎么修改的啊 分享一下么楼主

网友A(2016-04-24):
哎,应该把解决的方法说一下,就只说了解决了。。。。

楼主(2016-08-05):
引用 网友A:
哎,应该把解决的方法说一下,就只说了解决了。。。。

封装和名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