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变压器中心抽头电平

楼主(2013-04-28):
如下图,通信设备中线卡和主控的FE通信,但是变压器中心抽头电平不一致,有无影响?
盼复,谢谢

网友:
    这是由你PHY芯片资料中规定的UTP端口电平决定的。

网友:
    对于各自的PHY driver/receiver中的ADC/DAC,UTP上的信号是AC信号,所以需要经变压器后有一定的偏置,进入PHY。
UTP Cable上不关心DC bias值的,所以无影响。

楼主:
    如果UTP端口电平是3.3V,我变压器中心抽头使用了2.5V,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 我的一块板子上已经是这样的,用到的PHY是BCM5241,目前测试貌似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