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铺铜出现的问题?求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2013-04-28):
1.画好铜皮后,铺铜时就出现图片所显示的问题
2.画一层铜皮可以铺铜,但连接性检时就出现图片所显示的问题;画多层铜皮后一铺铜就出现图片所显示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铺铜的问题!打开LAYOUT。pcb然后输入“I”,回车看看情况吧!

网友B:
这可能不是铺铜问题,有时候布线时也会碰到,可能是软件换算数据时出现了了问题?不过这种情况可以这样处理:
1、把这个文件打开后,进入file菜单中的EXPORT,将这个文件以ASC文件输出;
2、关闭当前pcb文件;
3、进入file菜单中的IMPORT,将这个文件以ASC文件载入。

这样可以把错误滤掉,pcb文件正常使用了。
用这个方法,做完后,你再铺铜试试,看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不是铺铜问题,有时候布线时也会碰到,可能是软件换算数据时出现了了问题?不过这种情况可以这样处理 ...

试过了,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铺铜的问题!打开LAYOUT。pcb然后输入“I”,回车看看情况吧!

这种方法也试过了,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
什么情况,眉宇间过

网友:
是软件的BUG, PADS9.3 就有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9.3.1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试用一下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