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双面板求指教

楼主(2013-04-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尽量单面走线,减少第二层的GND被隔断,对静电和EMC都好,拉开点线距,减少串扰。CK两边有GND,沿线打一排GND孔.B

网友A:
    DDR应该还行,要是DDR2以上的就不行了!

网友:
    真大神也,还要上550.

网友:
    至少每2跟线一组,包地,多打地孔(注意根据阻抗控制计算的线距/线宽/地距),尽量在一层(比如top)完成走线,另一层(比如bot)尽量有完整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应该还行,要是DDR2以上的就不行了!

一切皆有可能   呵呵 我们公司的板子大多数都是两层的 DDR2照跑不误 ddr3 我们这边就用四层的 没敢试过2层 找机会找个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