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方法

楼主(2013-04-28):
    请问一个完整的(包括电源,各种接口)板子,应该是怎么给流程呢?先画哪,再画哪......,请大师指点呀,谢谢!

网友:
    去论坛里找找

网友:
    问题太大

网友:
    问题问得太大了,细分到具体一块板子,这样大家才好给意见的。

网友A:
    模块化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化布局

谢谢,优先考虑哪种信号的布局呢,比如优先考虑?

网友:
    同样也在摸索啊

网友:
    这个要看板子类型,一块板子你应该能分得清主次吧

楼主:
    现在做的是一个家用的机顶盒,DVB

网友:
          先知道那些结构上需要固定元件在哪儿,先把它定下来。再根据原理要求就近放置。
      考虑整体布局,美观大方,功能正常,就算ok!具体没有固定的要求,100个人,可能有100个画法,而且都很合理,都可以做出产品。所以说不要死板。自己觉得合理且合乎原理功能要求即可。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B:
    金角银边草肚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角银边草肚皮

    ?好深奥呀?什么意思呢?

网友:
那是围棋的,我套用一下。我都是先边角再中心那么画的。因为板子空间紧,先弄好中部的没用,后来还是被挤来挤去。

网友:
只要连通就好使。

网友(2013-05-28):
说起来就太多了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B:
金角银边草肚皮

围棋的布局计算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是一个家用的机顶盒,DVB

    先确定对外接口的位置,CPU,DDR,等关键元器件的布局位置,锁定不动;电源分割;先lay CPU到DDR之间的信号线吧;然后再是要求比较严格的音视频信号线;再然后就是其他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控制线?机顶盒的板子见过,但没lay过,看他们给的板子,里面的网络都很顺的。好像很多核心部分都是demo提供的,只是外围电路做了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对外接口的位置,CPU,DDR,等关键元器件的布局位置,锁定不动;电源分割;先lay CPU到DDR之间的信 ...

    好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
    问题问得太大了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怎么综合一下,也给别的初学者以借鉴!
谢谢 !

网友:
    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清楚啊

网友:
    模块化布局,手机的话,就先走射频,再走音频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是一个家用的机顶盒,DVB

    先根据结构将电源插座、scart接口、hdmi接口、网口、串口、spdif、tuner等这些固定接口元件放好,再根据原理图摆放主芯片和ddr的相关元件,然后按照原理图和信号流向按模块布局,布线时优先布重要的线,如hami线、网口先,并保证这些线尽量短,包地打孔,然后再走其他信号线,布信号线时,一定要给考虑电源,给电源留下余地,最后走电源。

网友(2013-11-26):
    我是手机方面的,都是先画难的部分要求多的部分后面再处理剩下的信号,先要规划好板子大致的走向,先是BB再是FLASH,然后是重要电源,再是RF之后就是按照原理图一页一页的LAY了,希望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根据结构将电源插座、scart接口、hdmi接口、网口、串口、spdif、tuner等这些固定接口元件放好,再根据 ...

    嗯,很实用!谢谢